[求助] 增益带宽积

楼主(2011-09-07):
增益带宽积中的带宽是3dB带宽还是单位增益带宽?请指点

网友:
是单位增益带宽

网友:
看怎么选了 单位增益带宽和3dB带宽都可以

网友:
好像都有
不过我自己差不多都是考虑成3dB带宽,单位增益带宽用在另外的式子里面
关键是自己不要搞混了就行了

网友:
一般是指open-loop的-3dB带宽吧。

网友(2013-08-26):
开环的-3d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