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后仿的问题

楼主(2011-09-07):
求教:我在用calibre将版图的寄生参数提取出来以后,用hspice去做的后仿。
出现的问题是:我原理图里面有电容(pip) 所以版图提取出来的文件呢 也是有这一项的
但是我用hspice仿真的时候却报出 pip undefined

我已经将models 文件 include了 不知道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继续求教啊

网友:
replace "pip" with values by regular expression (perl/python/awk)
I remember capacitor component only can be assigned by values at spice netlist.

otherwise you have to replace "cc4" with "xc4" and include "pip" mod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Hspice 的user guide 对于电容,netlist很多都是可以缺省的,关键的就是Cxx 两个节点n1 n2 ,model name,再就是容值

网友:
删掉pip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对后仿的结果 有没有影响哦

网友:
應該是netlist呼叫model pip名字與process model不同
砍掉就是不跑製程model的影響

网友:
没有
hspice电容的格式是
Cxxx neta netb value

有些LPE抽出的网表是
Cxxx neta netb C_type value
这个结构不符合hspice要求
你把电容格式C_type删掉就可以了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