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sigma ADC为什么要让积分器的输出在量化器的输出范围之内啊?

楼主(2011-09-07):
貌似看好些论文里都提到了这个,小弟搞不明白,哪位大哥能从原理上解释一下吗,能给出一些数学推导就更好了

问题:delta-sigma ADC为什么要让积分器的输出在量化器的输出范围之内?

非常感谢!

网友:
积分器 is implemented by op-amp mostly in switched capacitor
量化器 is a comparator
要让积分器的输出在量化器的输出范围 means to prevent from comparator input overloading and increased quantization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但是我还是没太懂你的意思
    为什么积分器的输出超过了量化器的输出,量化器就要饱和呢?
    可以再稍微解释下量化器的饱和是什么意思吗?

万分感激!!!

网友:
这种基本问题随便找本SDM书看上一个小时就搞明白了,在这问就是浪费时间,基本问题还是教科书讲得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许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吧
   看过了一些delta-sigma 调制器的东西,但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能否请大哥推荐下哪本书里提到过这个很基础的问题
   小弟再回去看看
    万分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C:

    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modulator
chapter 2  MOD1 stabiltiy

网友:
Delta sigma data converter (theory design simulation) by IEEE press 1997
chapter 2 quantization noise

网友:
超过了会让量化器饱和,信噪比严重下降。直观的想也很好明白啊,超过输出了,量化器就没法跟踪输入了,ADC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会出现量化器饱和 就是quantizer saturation 可以用matlab很直观的仿真出来看波形 给你一个直观感觉

网友(2014-07-26):
就是要使积分器的输出在运放的摆幅之内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方法学DSM的。。。

网友:
做做仿真能更好理解这个问题。比如一bit量化器饱和之后输出要么全一要么全零。

网友:
百度翻下论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