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辐射发射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9-07):
各位好,

    一个防火主机,机壳为金属,并接地,最近在做辐射发射测试时候发现:

对于128MHz的场强QP值略微超标限值1个dB,但如果将主机的机箱门略微打开一点,该超标点即刻降低10个dB左右(仍然是QP值)。

当然机箱门完全敞开仍会降低10个dB。

    PS:该机箱外壳尺寸:570 X 300 (mm)。对于缝隙是否会作为发射天线,小弟知识浅薄,敬请相告,不胜感激!

网友:
有可能是机箱刚好使128M谐振

网友:
可以在机箱里放个挡板看看是否也有效,如果有效说明就是谐振导致

网友(2012-07-29):
缝隙可以作为天线。

网友:
如果你的机箱是长方体 且Z方向忽略不计的话 第一个谐振点应该在260M左右

网友(2012-08-30):
还是要到板上找辐射源,看它是如何泄露的?

网友:
很明显,这个是谐振导致的,不是缝隙天线

网友:
把机箱外壳的缝隙用铜箔封起来
或者更改里面的结构 使其不能谐振

网友(2013-05-21):
应该是机箱谐振,可能与机箱开孔或者机箱缝隙有关,先要保证机箱各部分接触良好,接触部分不能有绝缘漆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