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门级的verilog来写时序电路就搞不定了,请帮帮忙

楼主(2011-09-07):
本人想自己用门级来写个简单的程序,可惜还是不知道错误在哪,难道时序逻辑不能用门级来写吗?请大家给我看看,给我点指导,谢谢了

网友:
你就没写对!既然你想用门来搭电路,就不例化单元??都是门级了还用always模块?
用门级我写不出来,只能用单元来实现
xor2x1 u1 (.y(e1),
                  .a(a),
                   .b(b));
xnor2x1 u2 (.y(d1),
                     .a(e),
                      .c(c)
                    );
DFFX1 u3(.q(e),
                .d(e1),
                 .ck(clk));
DFFX1 u4 (.q(d),
                 .d(d1),
                .ck(clk));
完了!
我真是蛋疼
                 );

网友:
always块里只有过程块语句,没有模块调用!

网友:
你要是非得这么写,也得把xor之类的东西放到always外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好好看看,基础还是不扎实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再看看always的语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之前移到过外面,可是提示还是不对,谢谢大家给我的帮助

网友:
语法问题
改为

xor xor1(e1,a,b);

还有你的a,b总该也声明一下wire啊

网友:
2楼说的对,ALWAYS只能用在逻辑功能描述。。。门级不能用always

直接我上面的那段描述就行了

楼主:
本人是在ISE里面做的,之前一直想在verilog中找flipflop,可是verilog没有这个原语,然后ise里面可以用FD作为D触发器用,所以现在能自己搭电路了,我还总结了几页纸,大家如果感兴趣我可以发给大家,谢谢大家的关照

网友:
可以写个always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