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处理板设计工作启动,寻人设计,报酬可商议,联系电话15353573226

楼主(2011-09-07):
信号处理电路设计指标
信号处理电路由正弦信号发生器和数字锁相放大器两部构成。这两部分的供电电压均为+-12V,供电方式为外接电源供电。
正弦信号发生器设计要求:
通道数:1
波形:正弦波(1Hz-10MHz),有效最大频率输出10MHz
幅度:100mVp-p~2Vp-p (50Ω)
幅度平坦度(1Vp-p):<5Mhz       ±0.15db
                     5Mhz-10Mhz  ±0.3db
谐波失真(1Vp-p):   <-45dBc
杂波(1Vp-p):       <-50dBc
相噪,典型值  10MHz,10KHz偏置,1Vp-p时<-110dBc/Hz
残余时钟噪声:-63dBm
信号源的控制方式:通过程序或按键控制正弦信号的频率和幅值。
数字锁相放大器主要设计要求:
2路模拟量输入通道
14位分辨率
每通道采样率100MS/s
带宽:直流-50MHz(-3dB)
输入范围50mVpp~10Vpp,量程±1.25V,±2.5V,±5V可调
SFDR>65dBC
各通道的输入阻抗1MΩ
各通道内存容量8MB
触发方式:选择一种触发方式,各通道间的同步精度<20ps
AD零点软件自动校准
放大器与电脑之间的连接方式:USB2.0或PCI
具有对电路工作参数进行设置的按键、对电路工作状态进行显示的显示屏。
软件方面: 具有Microsoft C++、Visual Basic的接口函数
           提供简单的实例程序
        接口函数主要完成对锁相放大器的通讯、控制和数据读取,主要控制参数有:采样长度、触发方式、量程、采样速率。主要读取的参数有:各通道信号的幅值、两通道间信号的相位差。
        总体工作流程如下图所示:
             1、首先,通过按键或计算机程序设置正弦信号幅值与频率、采样速率、采样长度、量程、触发方式等参数,启动信号处理电路;正弦信号发生器产生所需的信号。
        2、数字锁相放大器采集相应的信号,将其存入各通道的缓存,达到一定的采样点数后停止采集;利用板载DSP进行信号幅值和两通道间相位差的计算,然后将计算结果以规定的格式写入高速SD卡,并将计算结果发送给计算机(有计算机连接时)。
        3、接下来,时钟输出多路开关的切换信号,切换输入信号的通道,重复步骤2;直至关闭锁相放大器。
****调试模式:符合采样长度要求的数据不进行特征值计算,而是直接将其发送给计算机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显示,或者将采样数据在显示屏上进行显示。

网友:
您好,我是在北京,我们队您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不知道方便了解一下吗?

楼主:
请留下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