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nout_load,fanout的概念理解

楼主(2011-09-07):
set_fanout_load命令在DC中的解释如下:
Sets the fanout_load attribute to a specified value on specified output
       ports  in  the current design.  compile attempts to ensure that the sum
       of this value, together with all fanout_load attributes for  pins  con-
       nected to the driver that drives this port, does not exceed the driving
       pin's max_fanout capability.  The default fanout_load value for a  port
       is 0.0.

set_max_fanout命令在DC中的解释如下:
Sets the max_fanout attribute  on  the  specified  input  ports  and/or
       designs.  compile  attempts  to  ensure that the sum of the fanout_load
       attributes for input pins on nets driven by the specified ports or  all
       nets in the specified design is less than the given value.

求高手解答一下这两个概念是什么意思阿?看懵了已经,fanout和fanout_load有什么区别阿?

网友:
fanout_load应该是设置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fanout应该是设置内部设计的最大扇出。

网友:
set_fanout_load  是针对output port 而言的~
set_max_fanout 是指呢对input port 而言的~
举例说 就是 Block design A的 input fanout_load不能超过set_max_fanout的值
output port的fanout_load不能超过Block A的driving capability。
有点类似sdc 约束, DC 会根据你的要求 尽量的减小Block A的input fanout,和增大block A的output驱动能力, 反过来想就好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有道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DFADFADFASDFASDFASDFAS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