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有时需要create一个virtual clock,然后input/output delay和它相关

楼主(2011-09-07):
如题。
为什么有时需要create一个virtual clock,然后input/output delay和它相关?

让input/output delay 和某个real clock相关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牵涉到cts之后 clock tree latency怎么反映到I/O clock上

如果是real clock , 那么propagated 后, i/o clock自动加上这段latency, 也正是需要的

如果是virtualclock, 需要人工指定如何adjust, 如
set_latency_adjust_options -from real_CLK -to virtual_CLK ( ICC command ) ,

virtual clock的好处忘记了, 反正对于IO clock控制, real和vitual都行的,
如果要省事情, 就real clock好了,

网友(2012-03-19):
回复 网友A:

请问:
   post sta时,如何在pt中处理virtual clock 哪??    有相关的command支持么?

网友:
其实这看你如何理解set_input_delay了,input_delay约束始终本来就是指片外的时钟,用虚拟时钟才合情合理

网友:
嗯, 确实如此。

我感觉virtual clock也不是很好, 因为毕竟没有launch 和 capture 的真实 clock latency。应该回到top level去看block2block的path。

网友(2013-04-09):
请参考这里陈大大的《后端面试 每日一题 061》提出的问题及其解答,有提到在cts之后虚拟时钟解决in2reg,reg2out vio起到的作用。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BA%F3%B6%CB%2B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