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不能起振

楼主(2011-09-08):
环形振荡器各管子的参数:pmos-40u/0.18u  nmos-10u/0.18u  偏置nmos-10u/0.18u ,上偏置和下偏置分别是1.1v和0.6v,给电源vdd加一阶跃电压为什么不能起振?

网友:
加大增益?
设置个初始电压?
试试看

网友:
把仿真精度设置一下,论坛里有类似的帖子,搜一下

楼主:
我觉得不是精度的问题,还是管子的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
要想振有两个条件,1,增益 2,相位
你确定你每级都可以产生60度的相位偏移吗?

网友:
加个激励试试

网友:
你的共模电压应该是不对的,不要用电压去偏置PMOS和NMOS,要用电流这样才能正常工作,而且负载管最好不要只用一个PMOS电流源,最好加一个diode PMOS,这样直流比较好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管子尺寸给出来

网友:
如果猜的没错的话,楼主用的是tsmc 0.18的工艺,
偏置电流在所给条件下大约是218uA,如果你的工作电压是1.8V,PMOS在所示偏置下的电流大约是420uA,若工作电压是2V,PMOS的电流就更大了,所以在你给的尺寸下管子的工作状态是不对的,你先把每一级的工作点调正确

网友(2011-10-09):
回复 网友B:

    如何满足这两个条件呀,宽长比吗?

网友:
偏置点用电流给,不要电压,电压给的话,上下的两个电压点你很难精确给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如何满足这两个条件呀,设置宽长比吗还是别的?不懂呀,求赐教!

网友(2015-12-06):
回复 网友C:

   如何用电流偏置,idc 吗?怎么设置啊?

网友(2016-01-26):
直接电压偏置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