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产生六个1.6Mhz的 测试信号?

楼主(2011-09-08):
我需要测试一个芯片,需要六个工作在1  .6Mhz下的信号, 谁知道用什么方法会比较好?之前想用单片机,MEGA2560, 但是无法达到这么高的频率,只能产生100K左右的频率。

我菜鸟, 请大家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
信号发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 不是单纯的时钟信号, 是六个信号,  每个信号都是特定的二进制数,只是要这个二进制数与1.6Mhz的时钟同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就是ATE上运行pattern吧,ATE应该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自己搭环境的话就不清楚了,请楼下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ATE, 就是简单的用单片机或者LABVIEW之类的工具去生成,
只是我用的单片机达不到这么高的频率,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