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产生六个1.6Mhz的 测试信号?

楼主(2011-09-08):
我需要测试一个芯片,需要六个工作在1  .6Mhz下的信号, 谁知道用什么方法会比较好?之前想用单片机,MEGA2560 但是无法达到这么高的频率,只能产生100K左右的频率。

我菜鸟, 请大家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
方法很多啊,看你的具体应用了,比如直接找个1.6M的有源晶振,接一个74hc04分成六路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 不是单纯的时钟信号, 是六个信号,  每个信号都是特定的二进制数,只是要这个二进制数与1.6Mhz的时钟同步,

网友(2011-10-21):
FPGA或者用多个D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