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的问题

楼主(2011-09-08):
Write a structural model that has the same functionality as AOI_5_CAI, (see Example 5.2) and then write a testbench that confirms that the two models have the same behavior.
这里的structural model是什么意思?我只听说过behavior model。

网友:
一般所谓的结构化模型是调用各种底层模块的,不知道在这里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应该是直接用逻辑门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