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拉扎维中文版习题5.20求解(P135)

楼主(2011-09-08):
如图,为什么改电路的小信号等效电路中R是接地的,为什么算Rout的时候1/gm1 是和R并联的?

网友:
交流小信号等效电路Iss视为交流地
计算输出阻抗定义是输入为0,包括I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貌似没有看清题目吧,我认为你的解释不对~

网友:
一楼的回答显然是错的,因为这个电路两边并不对称,所以ISS的上端(设为P点)不能视为交流地
我个人看法,在求rout时,M1管的小信号输入为零,电流源(ISS)视为断路,M1的漏端(设为Q点)的交流电位与VDD相同,为零,所以M1为二极管连接,电阻为1/gm,从P点到Q点,R与M1的电阻并联
不知道我的解释是不是对的,但一楼应该是错的,ISS作为交流地是因为两边电路对称,小信号下P点电位始终不变

网友:
答案应该有误,若是R->无穷,那么 输出阻抗应该和没有缺陷的电路一样啊?这不由回到了5.17(C)中的情形么 ,参照P126第一种解法,应该比较合理(R1||rO1,2+rO1,2)||rO4

网友:
我觉得1/gm1的电阻是因为从M1源端看见去的等效啊。。。个人觉得rout=ro4//(gm2ro2(R1//(1/gm1))

不知道是不是啊。。。

楼主:
一楼的回答显然是错的,因为这个电路两边并不对称,所以ISS的上端(设为P点)不能视为交流地
我个人看法, ...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认为Q点交流电位与VDD相同的理解是错的,实际上交流在上面的二极管连接的PMOS是有压降的~

楼主:
我觉得1/gm1的电阻是因为从M1源端看见去的等效啊。。。个人觉得rout=ro4//(gm2ro2(R1//(1/gm1))

不 ...
引用 网友C:

    关键的是你为什么能把1/gm 和 R1并联~

网友:
额。。。大家都分析了我的“错误”答案啊,呵呵。一直引用怪不好意思的。可是楼主既然是看了书了,问的是书上的习题,那么就好好看看书吧~作者这么写了,书后习题自然按作者的意思解答。书上P125对该电路分析的很到位了,看了就知道为啥还是设为虚地了。还是stardream2010 童鞋好好看书了

网友:
看书吧,P122,5.17c,你做的是书上的题目,就按书上的理解呗。不过个人倾向P126的解法,两种解法稍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