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SE中,RTL综合图中的连线有的是实线,有的是虚线,分别代表什么呢?

楼主(2011-09-08):
如题,刚才没说清楚。

网友:
编码风格不规范吧,顶层文件中只实例化子模块,不要有连续赋值语句和过程赋值语句等,一般就不会出现虚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后来观察了的,好像不是这样的哦,子模块连接到模块外部引脚的就会是虚线,在内部连接没有出来的就是实线。不知道跟你说的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2012-10-12):
我也有这个疑惑,有没有官方说法?谁给个权威解释吧,多谢

网友(2012-12-28):
解决没,我也是这个情况,系统时钟clk一直都是虚线,状态机有两个输入引脚是实线,有两个是虚线,后一级模块中rst_n是虚线,第一级是实线

网友:
虚线需要还有其他连接  双击就会出现其他连接线  直到出现实线代表所有这个pin的信号连接 全部显示出来

网友:
我双击过,没显示实线

网友(2013-09-02):
如楼主所说, 在综合后,确实是 链接到模块外的线为虚线,模块内部链接为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