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 中always 问题

楼主(2011-09-08):
在verilog 中,always @(*)的敏感列表有哪些?是所有的输入信号吗?
比如:input  a, b , c ,d;
output     out_a, out_b;
reg          out_a, out_b;

//中间变量
reg          buf_1, buf2;

always @(*)
   if(……)
   ……
    ……

那么这里的敏感列表有哪些?谢谢

网友:
是这个always里面用到的所有信号。

楼主:
是这样啊。我再试试
谢谢rice973

网友:
现在用个*就可以了,不用全列了

楼主:
对只是想确定它的功能。
always @( *)
begin
   if( ~a)
      dout <= 0;
   else
           if( b )
             dout <= { c, d }
end

在这个always中,若改掉*,是always @( a or b or c or d or dout )吗?

楼主:
上面用always @( a or b or c or d),没有dout,出来的波型是一样的,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dout是输出,当然不用放在敏感列表里!一个always描述的是一个电路,只有输入变化才会引起输出变化,所以敏感列表里值需要列出这个组合逻辑的输入就行!

楼主:
对,我2了,谢谢各位的解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
是的,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DOUT,因为它是always块的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阻塞赋值语句试试。

网友:
always块里所有的输入信号都是敏感信号吧~

楼主(2011-10-11):
回复 网友C: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换成什么时候呢,请问你想得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