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检修空气流量传感器应该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1-09-08):
空气流量传感器是一种可以把吸入的空气的流量转换成为输出电信号,将其送到电控单元,那是决定喷油的一个基本信号,用来测量吸入到发动机中的空气气量的精密测量仪器。空气流量信号属于发动机的电控单元控制混合的气体浓度的其中一个信号,如果进气的容量变大,那么电控单元所控制的喷油的容量也会相应地变大,反过来情况也是一样的。
空气流量传感器在检修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的有关事项:
    1、维修的要点
   (1)损坏热模式空气流量传感器之后的有关处理
    现在有很多的车型使用的热膜式空气流量传感器都是BOSCH公司生产出来的,它的核心的组成是惠斯登电桥以及一块集成电路,但是没有设有稳压电路。所以,如果突然发生瞬间高电压或者是电源的电压偏高的时候,这种传感器是很容易烧毁的。电路的峰值电压偏高一般是因为蓄电池的硫化比较严重,导致它的容量降低而不可以吸收到发电机的峰值电压,因此这种传感器的损坏其中一个原因是蓄电池的硫化。那么解决的方法是在这种传感器的前端位置多安装一个7812三端子稳压的集成电路。
   (2)热膜和热线弄脏以后的清洗
    当发动机发生回火这个故障的时候,传感器的损伤会比较严重。这是因为在进气歧管里发动机的气流会发生逆向的流动,里面就有炭颗粒,这一些颗粒就很容易地贴在传感器的感应元件上面,然后会引起以下的后果:如果怠速的时候,传感器的信号就会过大,而如果大负荷和加速的时候,信号就会过小。检查热线的自洁的能力是否正常的办法有:先把空气滤清器拆下来,透过传感器的进气口的地方仔细观察热线,如果发动机已经熄火到达五秒之后,还是没有看到热线发出淡红色的光辉大概为一秒钟的时间的时候,这个现象就说明了热线已经失去了自洁的能力。
当热线被污染之后,可以选择在怠速、热机的工作状态下,把空气滤清器的滤网拆下来,使用汽化器清洗液洗去粘附在热膜或者是热线上的积炭。
    2、有关大众车系列传感器故障码的特点
    除了发动机以外的部件不正常工作,可能是记录传感器的故障码。当氧传感器坏了的时候,当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性能有缺陷的时候,当节气门弄脏的时候,都有可能会记录传感器的故障码。
    3、初步判断空气流量传感器的性能
    拔下传感器插接器可以判断它的性能。
   (1)当出现的故障现象保持不变的时候,这就证明传感器已经被损坏了。
   (2)当出现的故障现象稍微减轻的时候,这就证明传感器的性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漂移,信号就会出现偏值的现象。
   (3)当出现的故障现象已经开始恶化的时候,这就证明传感器没有被损坏,是属于正常的。
    4、空气流量传感器的不正常工作对汽车可能产生的影响
传感器的不正常工作不一定会造成发动机不能启动,但是对发动机的有关动力的性能是一定有影响的,例如进气管回火、加速不好、怠速的不稳定以及排气管会冒出黑烟等等的这些问题,而且还会导致尾气的排放量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