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layout后的网表出现assign[已解决]

楼主(2011-09-08):
ICC中layout后发现两个ports之间直接用metal连接了,网表出现assign。
当然前端的网表中这两个ports间是有buf存在的,ICC将其拿掉了
如何避免呢?

网友:
dc 和icc都有这句话: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s

可以在这种feedthrough中加buffer的

edi 里面是 setDoAssign -on -buffer X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set_isolate_ports

   set verilogout_no_tri

这三个命令都有什么用处?当然第一个命令对于assign来说还是很好用的,测试过了

网友:
set_isolate_ports

   set verilogout_no_tri

没怎么用过啊,  veriogout_no_tri 好像过时了,

一般设个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s

  就够了, -all包括各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受教了

网友(2013-06-28):
回复 网友A: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s 这句话我在DC里头用了,没有assign出现,到ICC后,就出现了。
想问下在ICC里头,这句话应该加在哪里呢?我加在floorplan里头,刚做完floorplan还是有assign Y=A语句。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s
这句话我在DC里头用了,没有assign出现,到ICC后,就出现了。
想问下在ICC里头,这句话应该加在哪里呢?我加在floorplan里头,刚做完floorplan还是有assign Y=A语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在ICC最开始的setup 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在了setup部分read sdc后面,但还是没用。floorplan时就出现了较多的assign, place时没有了,cts,route完后还是有两三个assign Y=A.
很奇怪。项目中过多的buf了。实在头疼。上回还因为hierarchy的缘故,竟然自动把buf输入端断掉后直接tie 0了。。。
ICC中是否对buf采取的是时序优先?时序上不足就把buf剔除掉?结果中保留assign Y=A 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是因为calibre lvs没通过才发现assign的。

网友:
看达人现身说法

网友(2014-11-16):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记得书上还是手册上有说过: set_ideal_networks and clocks等等在综合阶段是不对其进行优化的,即对clock和高扇出的net不进行优化(插入buffer),留到后端去解决,那这里 assign为什么不可以留到后端去优化(插入buffer)呢
多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放到后端去做,没人说不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我觉得也可以 ; 但网上很多都说 assign语句在后端不容易处理什么的,还说CTS时候不能有assign

网友: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s

这句在place_opt之前加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