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问题,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1-09-08):
最近公司要做一个bg,先要做一个op,第一次设计,所以很多不懂,首先是ota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是-3db带宽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去调整。还有就是做op需要注意哪些指标。问题有点多,请有懂的大哥帮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这叫人怎么回答啊。

网友:
这些都不懂的员工,居然能做模拟IC设计?
公司估计是costdown 到了极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yan zhong tong yi

网友:
都有个成长的过程嘛
不过楼主,这些问题analog design的书一般都有写的,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