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我要接收一个LVDS的差分信号,接收器运放的带宽应该多大,我接收的信号是1G的

楼主(2011-09-08):
如题:
请问我要接收一个LVDS的差分信号,接收器运放的带宽应该多大,我接收的信号是1G的
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呢

网友:
what's your noise and distortion requireme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有要求呢,如果要考虑上面这两个因素的话,该怎么做,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12-09-27):
仿这个接收器中缓冲器的带宽怎么仿,是开环工作的,是像仿运放那样仿吗,ac?

网友:
0.7G--0.8G带宽就可以了。当然这是假定数据率为1G

网友:
“0.7G--0.8G带宽就可以了。当然这是假定数据率为1G”???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信道衰减很大0.7~0.8G是不够的,应该是信道和放大器总体带宽在0.7~0.8G比较好。

网友:
为什么带宽只有信号的0.8倍了呢?

网友:
其实如果没有高频耦合干扰的情况下,带宽宽一些比较好,如果能做到无限宽,方波输入可以得到同样的方波输出是最理想了。但实际情形耦合高频干扰是不可忽视的,如果信道衰减严重时,需要很强大的补偿,这样高频干扰会被放大很多,甚至破坏掉本身信号。
如果对于1G信号带宽到1G,信号能量本身衰减是没问题了,高频干扰造成的问题往往还是占主导了;如果带宽只有0.5G,高频干扰被放大的问题没有了,信号衰减可能造成的错误占主导了。平衡两者一般得到最优带宽大致在0.7G附近。而且往高处走,误码率增加较慢,从0.7G往低频走,误码率上升很快。
不知说明白没有。

网友:
谢谢,现在能理解一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说的比较细致了,还是为了抑制高频的干扰

网友:
学习了,原来信道带宽是这么来的

网友(2013-11-19):
楼上有高手。。。

网友(2014-02-28):
LVDS的驱动器在仿真的时候怎么等效负载和传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