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azavia ptat voltage 疑问

楼主(2011-09-08):
这是razavia书上讲bandgap的电路图,我对此电路进行直流,瞬态仿真,电路均能启动。当我瞬态启动时有大约12mv的一个尖峰,但电路的输出尖峰过后就趋于稳定的。我想知道这个电路需要启动电路吗?为什么?尖峰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的?还有此电路的输出并非2.5V,而是随着电阻(电阻我设在1到10k之间)的比值有很大变化,谁能解释下为什么?此电路有何用处?PSRR我还没仿,请问是怎么仿的?
小弟在此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不吝赐教。

网友:
电阻分压啊,电阻不同当然输出电压不同;把Vout表达式写出来就明白了。

网友:
1. 启动电路是要加的,即使仿真时候不加也可以启动,也要加
2. 带隙的设计首先要确认BJT的电流,在这个电流下,根据温度系数最小,再计算电阻阻值,电阻阻值固定下,然后在看DC,tran,确保直流工作点,瞬态响应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详细的解答,本人是菜鸟,您的回答给了我设计bandgap的一点方向感。

本人愚钝,还是有些不懂的地方,麻烦您给解答。BJT的电流是根据具体电路要求确定的吗?如果是的话您能举个例子吗,比如功耗或其它什么的指标?您说根据温度系数最小,再计算电阻阻值。我们的目的就是使温度系数为0(当然无法达到绝对的0),Vbe的温度系数受集电极电流,带隙电压Eg的影响,如果BJT的电流确定了,带隙电压的影响该如何考虑呢?关于Vbe的温度系数还有其它的考虑因素吗?还有我仿瞬态时有个时间很短的电压尖峰(11mv左右),不知道怎么回事?对于正温度系数的考虑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你问问题的时候,能把问题一个个分开,一行不要写太长,都堆在一起,看起来很累。

1)BJT的电流是根据具体电路要求确定的吗?
2)如果是的话您能举个例子吗,比如功耗或其它什么的指标?
3)您说根据温度系数最小,再计算电阻阻值。我们的目的就是使温度系数为0
(当然无法达到绝对的0),Vbe的温度系数受集电极电流,带隙电压Eg的影响,
如果BJT的电流确定了,带隙电压的影响该如何考虑呢?
4)关于Vbe的温度系数还有其它的考虑因素吗?
5)还有我仿瞬态时有个时间很短的电压尖峰(11mv左右),不知道怎么回事?
6)对于正温度系数的考虑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1. 要。
2. 零电流也是稳定点。
3. 启动瞬态决定。M4 gate电容充电时电流过冲。
4. 电阻变化偏置电流变化。
5. VDD加1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