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变容管设计(TSMC工艺)

楼主(2011-09-09):
我现在用TSMC0.18um工艺设计VCO,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如果用MOS变容管的话,变容管的线性范围比较小,只能到1V左右,1V以上线性度就很差了;如果用PN结型的变容管,就有正偏的问题,其实加两个电容串联到变容管上,当VCO的输出摆幅比较大时,还是会有正偏情况的出现;请问大家都是采用什么方式的变容管得啊,噪声在输出频率3G左右能达到-130@1M吗?

网友(2012-10-24):
這問題後來樓主做法??

网友(2014-07-01):
不知道如果

串變容管有機會拉大線性區嗎?

好像看過背靠背接法 .

IEEE_BCTM_092010_2 Design Concepts for Semiconductor based Ultra-Linear varactor.pdf (528.64 KB , 下载次数: 114 )

Ultra Linear Low-loss Varactors & Circuits for Adaptive RF system

Ultra Linear Low-loss Varactors & Circuits for Adaptive RF system.pdf (8.65 MB , 下载次数: 116 )

网友(2022-10-19):
tsmc18的变容管是哪一个元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