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电路设计如何减小工艺角的影响

楼主(2011-09-09):
mos电路设计中应该注意什么事项,尽量减小工艺角的影响?

网友:
corner变化对MOS管模型参数有影响,表现在平方律模型里的参数包括迁移率,Cox,Vth等。
看你想减小对电路哪种参数的影响了。
最主要的,设计电路的时候在tt,常温下,元件参数值不能取得太偏,导致在其他corner下出现某些元件工作点不正常,或者跑出指定工作区比如饱和区。这是第一层次的要求。
至于对性能变化的影响,可以通过改进电路结构,或者改善偏置来弥补

网友:
不做绝对值的话,影响不是太大吧

网友:
同意
1. 设计时留够margin
2. 如果对电路性能随制程的变异有要求,就使用补偿或者好的电路架构,或者trim,不过基本都是以牺牲面积,功耗,设计难度为代价

网友:
谁能告诉我,模拟集成的前途如何呢

网友(2015-11-21):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