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在modelsim中会出现这种错误?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出原因,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1-09-09):
# ** Note: (vsim-3812) Design is being optimiz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top.v(1998): Module 'PCIE_EP'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blk_ll_tx.v(647): Module 'LUT6'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blk_cf_mgmt.v(269): Module 'LUT5'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blk_cf_mgmt.v(270): Module 'LUT5'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blk_cf_mgmt.v(271): Module 'LUT5'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blk_cf_mgmt.v(272): Module 'LUT5'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blk_cf_mgmt.v(273): Module 'LUT5'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blk_cf_mgmt.v(274): Module 'LUT5'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blk_cf_mgmt.v(275): Module 'LUT5'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blk_cf_mgmt.v(281): Module 'LUT5'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blk_cf_mgmt.v(345): Module 'LUT5'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blk_cf_mgmt.v(346): Module 'LUT5'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blk_cf_mgmt.v(347): Module 'LUT5'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blk_cf_mgmt.v(349): Module 'LUT5'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blk_cf_mgmt.v(350): Module 'LUT5'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blk_cf_mgmt.v(351): Module 'LUT5'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yanz/pcie_core/code/pcie_blk_cf_mgmt.v(352): Module 'LUT5' is not defined.
# Optimization failed
# Error loading design
我的库是加载好的,我找不到原因了。。。请大虾帮我看看,找了好久了,头疼

网友:
你确定加载库了吗?LUT就是库里边的东西呢。你看看是不是你编译了,仿真的时候没有加进去。。

网友:
要把库编译并加载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译了啊,而且我找别人帮我看了的LUT5是在里面的呀。。。好奇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译了的。。。。。好奇怪

网友:
库肯定没加载正确。
还有一个办法
你可以在生成后仿真网表时,把库的那个选项给勾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您的意思是如何才算加进去呢?我不是太会这个东西,希望能得到您清楚一点的解释,,,,

网友: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如图,在生存仿真模型前,把有蓝色标记的两个勾给勾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 ,我的图片传不上去,您有邮箱吗?我发给您看一下。我的好像跟这个选项不太一样12.4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关联ISE用着就是好的,可是单独启用modelsim就会出现那种文件。。好奇怪

网友(2012-03-04):
编译通过了还不行

看看你的文件放在哪个目录下面

得添加到库里面

网友:
看着好像你的库还是没真正加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