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使用问题

楼主(2011-09-09):
近来用了一个ADC的IP,但是foundry没有给电路图,只有SDK压缩包,里面包含了verilog.v,tlf,lef文件,还有syn文件夹(包含了很多lib和db文件)。
这个SDK的IP据说不能作为仿真用,只能使用版图上的接口,后期流片的时候给流片厂做IP merge
我现在的环境是virtuoso 6,请教如何使用这样的IP?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提供?

我想导入lef,但是总是包geometry 错误,不知道如何解决。

还有就是IO library的CDK如何使用。能导入到cadence virtuoso吗?

网友:
找IP Vender支持一下,一定不要自己猜怎么用,
会死人的。

网友A:
ip merge就是最后tapeout的时候 你用dummy/phantom gds  , 到了fab再merge真正的,

可以做box的 lvs, drc ,  merge完再做真正的,

反正挺烦 的,一般是都是ip公司为了保密这么干的, 其实没啥意思

楼主:
恩,最后发现问题了。
是因为ip比较老,lef文件里面的层定义是metal2和metal3,但是最新提供的technology file里面的层定义是M2和M3,所以在导入lef的时候总是报layer geometry的错误。看来foundry的东西真是不可靠阿。。。

网友(2011-10-19):
是啊,同感!

网友B(2021-12-08):
引用 网友A:
ip merge就是最后tapeout的时候 你用dummy/phantom gds  , 到了fab再merge真正的,

可以做box的 lvs, drc  ...

请问什么叫phantom GDS呀~~

网友C(2022-09-21):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叫phantom GDS呀~~

就是基本上只包含金属层次信息的gds

网友(2024-01-05):
引用 网友C:
就是基本上只包含金属层次信息的gds

请问这个是要stream in 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