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_SOURCE_DRAIN

楼主(2011-09-09):
在工艺库.tch里有P_SOURCE_DRAIN和N_SOURCE_DRAIN,这两个层在gds.map或lefdef.map里对应哪层啊?

网友:
.tch是啥, n/p source/drain 应该是base layer的东西
和gate level的gds, lef 应该扯不上关系

除非是transistor 级别的抽取, 就有关系了,
比如Assura,

楼主:
用EPS做Power分析时,要用到.tch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