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关于安装好的TSMC工艺库器件仿真的问题 显示模型未定义

楼主(2011-09-09):
各位大神!
小弟下载安装了 ADS  TSMC0.18的工艺库!!但是在使用 MOS管进行仿真时显示 'M1'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nmos_rf'。这个意思我懂 没定义的模型!!
我想知道使用器件的时候 应该具体如何添加模型!!

希望 有大神能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安装好的器件面板
下载的工艺库里面的文件
这个是 第一个文件夹 circuit 里面的文件

网友:
add the first symbol in your list

网友(2012-12-11):
这里还有ADS

网友(2014-05-27):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是怎么做的,同求!!!!

网友:
请参考东南大学那个ADS入门文档。调入process symbol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网上没找到那个文档,可否发一份给我,邮箱874343896@qq.com,或者那个网页链接也行,万分感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调入process symbol是指在原理图中加入TSMC0.18模型吗,也就是这个图    ,我一开始就加入了

网友(2015-07-11):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上面几个回答的都不能解决,没人吗

网友:
那个模型里面缺少东西,网上这个的tsmc只下到一个可以用的,有几M吧,但是里面还是缺少模型,一般管子可以用,但是里面的RF管还是缺少model,不能仿真

网友(2016-04-14):
请问后来解决了没,可否发我一份工艺库,万分感谢,1535287397@qq.com

网友(2016-07-08):
仿真RF的MOS管子时遇到同样的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啊?这个工艺库和spice模型是个什么概念啊?难道装了工艺库不可以直接使用里面的管子吗?还需要模型什么的?刚学习ADS,不太懂,还请前辈指教指教?

网友(2020-12-02):
在原理图里得放一个这个就好了

网友(2023-05-1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怎么安装的

网友(2024-11-27):
我把这三个文件加入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