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explorer import 出错

楼主(2011-09-09):
请问
我用linux下 spice explorer 在导入spectre 瞬态仿真结果 ./psf/tran.tran.trn 文件时
说是
unknown waveform format
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waiting...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按照图片来:

选 Waveform Fil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ac仿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生成ac.ac 文件。选择waveform files 可以导入查看波形。
但是仿真瞬态的时候产生的tran.tran.trn 文件(而不是tran.tran,我想应该是这个)这样选择waveform files
就不会出现tran.tran.trn 文件在列表上面。
如果选择all files 导入就会说 unknown waveform format.
我想是不是我的ADE 产生结果的格式 不对啊
怎么能产生 tran.tran 文件的瞬态仿真结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waiting...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遇到问题怎么基本没有答案啊。。。
   问题解决了。
若有类似问题的可以跟我联系。

网友(2012-12-1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13-06-04):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想问下你当时问题有没有解决,怎么解决的?急急急!!非常感谢

网友(2013-12-15):
回复 楼主:

    我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跪求指点啊!急急急急.......

网友:
1.  tr0 > 2G
早期版本 FILE 太大會不行

2. node 太多?
有次發生 WHOLE CHIP 全PROBE
NODE 好像> 9999 點

另外 spice explorer 因為FSDB 版本也很多款
  有時讀不到 FSDB FILE .
但是 到現在
awaves , cosmosScope ..
turboWave

aditspice aplot ..
ELDO  gwave .

只有 spice explorer 最好用
新版叫 custom explorer 吧
太老spice explorer  版本 還沒法在 win7 x64 run ..

网友:
Hi all:

spice explorer can't open trn file, so you need to output tran file from spectre,

add following setting in your .cdsinit: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simOutputFormat" 'string "psfbin")

mpig

网友(2014-02-27):
好像spectreverilog混合仿真生成的波形中间文件还是tran.tran.trn无法用ce或spice explorer直接打开导入
单单spectre仿真的是tran.tr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