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M电容与MIM电容的区别

楼主(2011-09-09):
哪位知道MOM电容与MIM电容的区别呢? 这些电容是不是只有0.18以下的工艺中才会用到呢?

网友:
MIM一般用最高的两层metal;MOM可以用很多层金属。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
回复 楼主:

    MOM是使用用来连线的metal自然形成的,可以多层stack插指形成;
而MIM一般用两层位于TOP metal和Mn-1之间的薄铝或者用一层薄铝和Mn-1形成电容。

网友:
MOM 是 fringe cap 为主
MIM 是平板 cap 为主

网友:
MOM 是tsmc的说法: metal  oxide metal , 就是同层2根metal route之间oxide之间形成的cap,
可能任何工艺都有这个cap,

MIM : metal insulator metal, 这个在Analog、RF工艺里面才有,用来做 高精度的cap,
由Mtop和mtop-1 之间垂直方向形成,  logic工艺是不提供的,
MIM的2层metal 特别厚, 一般是下面的好几倍甚至是10几倍

网友:
回复 网友A:

"MIM的2层metal 特别厚, 一般是下面的好几倍甚至是10几倍"
对于这两层metal的厚度表示怀疑,真的会是下面的metal的几倍甚至10几倍么?
个人感觉选择thick metal是为了增大电流密度,且thick metal通常是top metal, 可否提供一下数据看看。假如真的那么厚,把metal做的这么厚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主要是 电阻小, EM好,  电感Q值大,  这个做电感的人知道的,

用MIM 做天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RF Layout么,未曾做过。

网友:
请问一下:MIM 是由Mtop和mtop-1 之间垂直方向形成的吗?
我们公司有的是TSMC的2P6M的,但是MIM电阻是M5和M4两层啊?

楼主:
估计是因为设计规则中顶层金属的宽度和间距较其他层大很多, 要求也多. 为了便于布图会多选一层金属作为顶层,一般不做为布线层. 如有必要可能会做些顶层金属的DUMMY放上 .

网友(2011-11-07):
MIM电容不是Mn和Mn-1想程的,但是是用这两个层次做上下级版是没错的:)

网友:
因为M和M-1层金属之间的氧化层较厚,所以挖槽在下面形成电容上极板,形成的电容容值更大

网友(2011-12-29):
MOM的layout画法可以在我签名的网站里搜索MOM找到

网友(2012-03-22):
LS你的个人网站还存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这个怎么连接,需要正负极的。http://bbs.eetop.cn/thread-326070-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MOM电容你想用哪几层金属你可以自己调节的,PDK里头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
   10几倍这个说法我不赞同,一般顶铝是下层铝的几倍就不错了,主要是减小铝电阻,增大单位电流密度,MIM在xfab看过,是一层铝与一层特殊的夹层铝形成的电容。

网友:
是的。mim层很薄,不在工艺描述的1p6M或者1p8M中的metal中。特别的一层。

网友(2013-12-17):
在网上搜索到一篇帖子,讨论得很详细

[制程] MIM与 MOM

网友(2015-01-20):
MIm两层金属,MOM许多层

网友:
MIM在高精度采样等用处时要注意分正负极,MOM则不需要。

网友(2015-08-20):
有个1.0fF MIM 电容模型for metal scheme 1P6M only和2.0fFMIM电容模型for scheme 1P4M only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6-01-22):
MIM需要额外的光罩和工艺,才能实现
但能得到比较确定和稳定的电容的值
MOM一般只在多层金属的先进制程上使用,不需要额外的光罩和工艺,就能实现

网友(2017-09-15):
回复 网友D: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不同的单位值是在不同的工艺下吗?

网友:
值得学习的MOM MIM

网友E(2017-10-16):
我的笔记,请参考下!字丑见谅。有觉得不对的地方,请务必指出,互相学习,谢谢~

网友:
这字比我的好看。

网友(2018-08-03):
回复 网友B:

   你的网站里没有啊,能否再分享一下与我,谢谢!

网友:
面试被问 学习学习

网友(2019-03-12):
长知识了

网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108/17/1494706_439196236.shtml这个里面讲了一下mim电容,mom电容,pip电容及mos电容

网友:
上面给的那个网址所说的内容讨论了一下这几种电容的整体优劣及应用态势

网友:
如果是自己定制的话,EM仿真就行了,没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2019-08-06):
讲得很好

网友F(2019-10-22):
MIM电容被称为极板电容,是Mn和Mn-1金属构成的,利用上下层金属间的电容构成。由于上下层金属在三维空间内搁着氧化层较远,因此会在上下层金属添加CTM层次,并且用通孔进行连接上下层金属,以此来达到缩小极板间距,增加电容。
MOM电容为finger电容,主要是利用同层metal边沿之间的电容,在版图设计过程中,为了缩小面积,可以进行叠加多层金属。

网友(2020-01-07):
感觉不太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笔记,请参考下!字丑见谅。有觉得不对的地方,请务必指出,互相学习,谢谢~ ...

学习了,感谢感谢

网友:
MOM是金属侧壁电容,stake结构的也会有上下层之间的电容;
MIM是纯粹的平板电容,上下层极板之间会插入一层金属(TSMC叫CTM),CTM与上级板联通,为的是减小与下极板的距离,增大电位容值。

网友(2020-06-15):
在高频的时候,MIM/MOM/Vara的Q值是不一样的,对Q值要求较高的器件或者模块,需要区分,SMIC13工艺举例,三种电容随着频率的变大,Q值都会变小,但整体来说Q值是MOM>MIM>VARA,当然这也要考虑芯片面积和其他性能的情况,如果不考虑Q值,那就可以将面积或者电路那边需要的性能放在前来考虑。MIM可以叠在非射频器件上,但它本身单位面积的电容值不如其他两个大如果觉得存在一定风险还是不要叠加为好。如果评估没有问题,可以尝试,当然有的模块的电容也可以把三种电容完全重叠来做。

网友(2021-01-07):
引用 网友F:
MIM电容被称为极板电容,是Mn和Mn-1金属构成的,利用上下层金属间的电容构成。由于上下层金属在三维空间内 ...

网友G(2021-09-01):
Icfbicfb大神的回复:
MOM 是tsmc的说法: metal  oxide metal , 就是同层2根metal route之间oxide之间形成的cap,
可能任何工艺都有这个cap,

MIM : metal insulator metal, 这个在Analog、RF工艺里面才有,用来做 高精度的cap,
由Mtop和mtop-1 之间垂直方向形成,  logic工艺是不提供的,
MIM的2层metal 特别厚, 一般是下面的好几倍甚至是10几倍,主要是 电阻小, EM好,  电感Q值大,  这个做电感的人知道的,用MIM 做天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Icfbicfb大神的回复:
MOM 是tsmc的说法: metal  oxide metal , 就是同层2根metal route之间oxide之间形成 ...

MOM利用的边缘电容 没有MIM的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MOM利用的边缘电容 没有MIM的精度高

嗯嗯,是的

网友:
1、产生方式不同:

(1)、MOM 电容:MOM也就是finger 电容,即利用同层metal边沿之间的C,为了省面积,可以多层metal叠加。

(2)、MIM电容:MIM是利用上下两层metal之间的C,即极板电容,下极板为Mn,上极板为Mn+1,因为普通的Mn和Mn+1在三维空间隔着氧化层离得比较远,所以C并不大。

MIM会引入一层光罩(MCT之类),这一层做在Mn上面,Mn+1下面,用Vian与Mn+1相连,所以实际上是Mn与MCt之间的C,极板间距缩小,C变大。

2、Q值不同:

MOM 电容比MIM电容的Q值大。

3、形成不同:

(1)、MOM是使用用来连线的metal自然形成的,可以多层stack插指形成。

(2)、MIM一般用两层位于TOP metal和Mn-1之间的薄铝或者用一层薄铝和Mn-1形成电容。

4、cap不同:

(1)、MOM是fringe cap为主。

(2)、MIM是平板cap为主。

网友(2021-11-22):
mom:插指结构,MIM:加一层特殊金属层,缩小金属之间距离的平板电容

网友I(2022-03-28):
不是很清楚,有图解说会更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很清楚,有图解说会更易懂

如图

网友(2022-07-28):
想问一下有没有电容这方面的参数的参考文件

网友J(2022-09-10):
moscap和macro_mos_moscap

网友:
引用 网友J:
moscap和macro_mos_moscap

MOS 电容(MOSCAP)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
  • 半导体主体或衬底
  • 绝缘膜
  • 金属电极(或栅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笔记,请参考下!字丑见谅。有觉得不对的地方,请务必指出,互相学习,谢谢~ ...

兄弟,你这是mos电容,能不能讲一下MOM电容呀?谢谢啦

网友(2024-11-21):
我也是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