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多时钟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1-09-09):
我设计了一个模块,有2个时钟,一个时钟是fclk1,一个是fclk2;
fclk1频率是20MHZ,fclk2频率是200M。在逻辑中,fclk1是重要控制时钟,控制状态变化和控制信号等等。fclk2的用于对某些信号长度进行计数。
请问,那么在dc综合的时候,如何处理这两个时钟,如何设置约束。
creat_clock是否是对两个时钟都设置一遍?还有set_input_delay是否要对某个时钟进行设置?

网友:
可以一起设置,也可以分别设置,  都不麻烦啊

[all-clocks] 一起设置, [get_clocks  CLK1/2 ] 分别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dc在对多时钟的设计进行综合的时候,需要对设计约束做什么特殊的要求。
难道也普通设计一样?只要分别设置了,create_clock 就行了吗?还有,对于普通的io信号,set_input/output_delay,是针对什么时钟进行设置?

网友:
这要看FE的 spec 怎么说了,看2个时钟什么关系,

如果是有timing path的, 还是会影响综合的, 否则async 设下, 别浪费时间综合那种path,

网友:
要看2个时钟的关系,同步还是异步。
时钟间是否有path。io 约束也是类似,看是否会有时钟交互。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时钟是独立,没有时序关系,就是两个外部独立的时钟源。
所以我综合的时候就设置了两个时钟间的set_false_path

网友:
那就对了啊,

否则 就是有时序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