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SD放电原理的问题!望高人指教下!!谢谢拉!!!

楼主(2011-09-09):
ESD保护结构有击穿结构和导通结构!击穿结构是靠触发寄生的三极管来放电!导通结构是不是最终也是靠寄生的三级管放电了???还是靠导通ESD放电管来放电???动态浮栅结构是属于击穿结构还是导通结构???ESD感觉越搞越糊涂?望高人指教下!谢谢拉!

网友:
论坛上有很多esd的书籍,你可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
主要是靠二极管那个导通钳位电压0.7 v 左右来保证的啊,

比如 ESD 电压很大, 通过二极管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只要有对gnd的通路即可

网友(2011-12-26):
找个培训班,培训一下

网友:
击穿结构利用寄生三极管,如ggnoms。
导通结构,如gcnoms,浮删结构,正偏PN结,SCR结构等,导通结构是利用管子直接开启泄流
一般,电源地之间,电源与电源之间用二极管即可,一般IO之间用GGNOMS,GCNOMS,浮珊。GCNOMS导通一致性比较好,但面积大些,ESD电路一般要求低阻抗,快速泄流,版图上注意拐脚处最易打坏,还有正向过压与反向很容易出现难以解释的地方,经验重要!多多看书吧,那个台湾ESD大牛的书不错,柯明道!

网友:
楼上等于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