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简单的双口ram的实例化问题

楼主(2011-09-09):
小弟看mac ip核,里面有个实例化双哭ram的语句是这样的:duram #(36,`MAC_TX_FF_DEPTH,"M4K") U_duram(           .data_a         (Din        ),
.wren_a         (Wr_en      ),
.address_a      (Add_wr     ),
.address_b      (Add_rd     ),
.clock_a        (Clk_SYS    ),
.clock_b        (Clk_MAC    ),
.q_b            (Dout       ));
请问下 #括号里面都是什么意思,其中那个MAC_TX_FF_DEPTH定义的是9,说一下 其他的,谢谢了!!

网友:
参数传递

网友:
回复 网友A:

    duram后面的括号才是参数传递。在引用模块的时候,用#是修改所调用模块里parameter定义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不就叫参数传递么,我个人菜鸟,表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