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erilog代码编写风格的问题

楼主(2011-09-09):
always @(posedge clk_sys or negedge rst_n or byte_state)
请哪位高手告诉我下这种触发条件风格是否正确?基中,clk_sys为系统时钟,rst_n为复位信号,byte_State是模块里的一个信号状态。
我在NC-Verilog和modelsim这两个软件都能仿真通过且正确(能出现我想要的结果)。但在quartus中综合时就出错,我在网上查了有人也出现过这样的错误,但没说原因,只说了把最后那个敏感信号去掉。把上面那句话改为
always @(posedge clk_sys or negedge rst_n )则综合成功,但功能就不能满足了。我只是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不同的软件还会出现问题。请哪位高手给我讲下。谢谢了。。。。
补充说明:byte_state是一个状态,我在always里把byte_state加为敏感列表,是因为我想在byte_state状态改变时,受byte_state控制输出变量都马上变化,如果不把byte_State加入敏感列表中,受byte_state控制输出的变量就会在byte_State改变后的下一个时钟才改变。这样不适合我的功能。请问哪位能告诉我咋处理?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_sys or negedge rst_n or byte_state)
语句下面的信号则不一定是受时钟控制,即只要byte_state为高,时钟上升沿来没来,都采样。

always @(posedge clk_sys or negedge rst_n )

if(byte_state)

网友:
用楼上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
要深刻理解语言的风格问题,不能单纯从语法出发。ASIC和FPGA的基本时序单元是D触发器,D-FF有clk,异步rst,d,q等多个端口。而always@(posdege clk, negedge rst_n)可以理解为D-FF的时钟为上升沿触发,并且采用低电平有效的异步复位电路。
always@(posedge clk,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else
      ......
end
是标准的描述方式。也就是说,时钟是唯一同步触发条件,异步复位有更高的优先级。D-FF很多都带有Enable端口,也就是只有ena有效时,d才传到q。如果这是你的本意(显然不是,因为你用的是or),要注意用else if (<ena>)替换上面程序的else。
Quartus综合报错,是因为它不理解多余的信号应该怎样接到电路中去。你发过好几个帖子,看得出设计的时间很紧,但如果你不去钻研一些微电子的教材,水平很难有本质的提高。建议磨刀不误砍柴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byte_state在always里使用的条件是case(byte_state)。。。。如果我去掉always里的触发条件,功能就不正确了。换成你说的if(byte_state),应该也一样不正确,不过我会试试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谢谢你的关注,我的确是在赶时间。不过我倒是想请教你个问题,你刚说建议我多看看微电子方面的书。我是在培训数字IC,学过半导体工艺,器件基础。老师还叫我们必买一本书《数字集成电路-电路、系统设计》,我感觉这本很难,因为我是通信专业的,所以看那书上的内容很吃力,只是参加培训去学的微电子。但前段时间一个在做数字IC的工程师说那书没用。我都不知道该看什么书才叫有用。我这学期都要找工作了,所以就想看对找工作有用的书,请你介绍下。。。

网友:
也许微电子的用不着,找一本介绍FPGA内部结构,而且还能和HDL语言有一点挂钩的就好,不过印象中这一类的真少,还是要靠自己多设计,多看综合的电路图来一点一点积累才好。搞硬件设计,欲速则不达呀。理解电路结构是关键,而不是掌握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