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 端口映射 请教

楼主(2011-09-09):
port map (
   CLKIN    => IntSysClkToDcm,
   CLKFB    => IntSysClk,
   DSSEN   => Low,
   PSINCDEC => Low,
   PSEN   => Low,
   PSCLK   => Low,
   RST      => IntReset,
   CLK0     => IntDcmToBufg,
   CLK90    => open,
   clk180   => open,
   CLK270   => open,
   CLK2X    => IntDcmToBufg2X,
   CLK2X180 => open,
   CLKDV    => open,
   CLKFX    => open,
   CLKFX180 => open,
   LOCKED   => IntSysClkLocked,
   PSDONE   => open,
   STATUS   => open
   );

请问 Low和open在这里表示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嗯,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instantiation时,信号表示连线,具体定义在你设计中

网友:
low是不是签名有专门的定义呀?open是表示开路,就是不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