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的一个基本问题

楼主(2011-09-09):
在razavi的射频微电子的2.5节的第一段中,他提到:

1个3V的PA最多可以传输P=3*3/(2*50)=90mW的功率给一个50欧的负载

这里,主要做了什么考虑而使分母中的系数为2?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
3V代表峰值电压,3/根号2是均方根值,也叫平均值,均方根值的平方除以负载才是得到的功率,即为你写的那个公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H L  你理解的真透彻啊   顶你  呵呵

网友:
就是有效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