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astro做完之后,再做PT时加不进sdf文件,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1-09-09):
执行命令read_sdf *.sdf后,报许多错误:
Cannot find pin 'CLKBUFX3G1B2I1/A' in design 'adder'
No net timing arc from pin 'rst_b' to pin 'b_reg_3_/RN'
这是怎么回事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说的是 astro  的 auSDFOUT ?

最好用 starxt 抽取spef,然后pt转sdf吧,  astro直接出的sdf 不好控制, 看有没有语法选项控制的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在生成网表时,可以把一个output top module only选上,这样在读入sdf时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2011-12-02):
有这个选项吗?我怎么没看到啊!

网友:
哦,我试下看看!

网友:
這是你的netlist 跟sdf 對不起來呀
net沒辦法back annotated回去,
先檢查一下你的netlist跟sdf是同一個design dump出來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