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极点稳定性问题求解疑

楼主(2011-09-09):
我有个疑问:不是说两极点距离拉大就可以使稳定性变好吗。
这里两极点的距离随着CF的增大而增大,但为什么说稳定性
变差了那?

楼主:
这是主极点和副极点随着CF变化的曲线图。

网友:
Cf增大会导致GBW变小,当CF大于CL+Cgs时,非主极点落到了GBW之内,稳定性变差了
从图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趋势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没有理解那句话的意思,极点分离是将主极点频率降低,次极点的频率变高,所以可以提高相位裕度,增加稳定性。这里当CF比较小时,主极点在输出端,次极点在输入端,增大CF只会使次极点的频率降低,而主极点的频率变化很小,所以两极点更加靠近,必然会使稳定性变差。当CF很大时,主极点在输入端,CF增大,会降低主极点频率,所以这时才可以增加相位裕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这么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谢谢!

网友:
这图看不明白,p1,p2到底在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