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0 steamin gds 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和Openaccess有关!

楼主(2011-09-09):
gds是用Astro布线出来的,然后用IC610转进来,自从寻找参考库,但是却提示说找不到,可是明明有的!!
这是为什么?!有兄弟遇见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
reference lib 转进去了么,

ic61和5141一样 额,只是 数据库转到了OA, 用户其实不用关心这个, 这个是cadence的路线,

今后要全力支持 OA了,以前的 dfii 要淘汰了,   不过还是5141 经典的一塌糊涂,

oa2gds , gds2oa ,  oa2lef , lef2oa , oa2def , def2oa,  oa2spef ,

楼主:
reference lib 是已经提前转进来转好的,可以打开,可以编辑,唯独Astro吐出来的gds转进来的时候无法找到reference 的lib,
而且很奇怪,我转进来的库,上面有个禁止通行的红色标记(红色的一个圆圈,里面一条红色的斜杠).

网友:
选了  reference  lib (no merge) 么,在streamin的选项中, 和ic5141 一样的

楼主:
选了  reference  lib (no merge) 么,在streamin的选项中, 和ic5141 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IC6141就OK了!!
奇怪,呵呵!!
多谢icfbicfb兄!!

网友:
IC6141 ?  没见过, ic 6.1 现在最新版本是啥

网友:
还再用5141呢,6141你们都再用了,好有压力啊

网友:
从明年开始, cadence stop support 5141 ,  mainly transfer to IC61 then ,

网友(2017-04-01):
回复 网友A:

   请问从哪里可以下载lef2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