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测量问题

楼主(2011-09-10):
如何用示波器来检测晶振是否起振、频率等问题??
求高手,大神指点。。。

网友:
直接用示波器查看晶振的管脚就可以了,如果起振的话,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2014-10-24):
恩,用示波器直接看,然后测频率!

网友(2015-11-23):
晶振测量问题

网友:
最好是不要接触引脚。一一

网友:
set trigger at start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