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ICC设计中TCL脚本自动摆BUFFER

楼主(2011-09-10):
刚学习后端设计,要求用一个脚本实现摆放多级BUFFER,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模板就可以了,TCL脚本,谢谢了
还有就是能解释下儿这个过程需要什么命令和输入文件等等。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啥意思啊,

多级buffer有什么要求, 一般来说insert_buffer 都是自动把buffer放在net/pin周围,

网友:
怎么摆放,就是方向;一般工具都会有自带的插入buffer命令的,也可以用ECO命令自己写个inert buffer的命令啊!

网友:
edi的 ecoAddRepeater  也会尽量放在 插的pin 旁边的, 也可以用

-relativeDistToSink  , -radius 来控制

网友:
哎,不懂啊~

网友:
建议lz看manual

网友:
看看ICC的UG,
insert_buffer -on_route -repeat_dis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