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esign compiler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1-09-10):
在对RTL代码进行design compiler综合时有一个警告如下:
Warning:design 'ser' containts unmapped cells.
             Use report_cell to list unmapped cells in the design.(OTP-309)
我找到Repor:cell 其中并没有发现有cell  unmapped ,
如果有cell unmapped 的话相应的cell的Attributes栏会显示u
其中u - contains  unmapped logic(u代表未映射的逻辑)
依次看完所有的cell都未发现cell的Attributes栏有显示u
这说没我的报告里并没有未映射的单元,怎么会出现上面的警告呢?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不是有关“ser”模块没有link

楼主:
模块综合时也Link了的,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以上警告

楼主: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我以上问题吧!

网友(2012-03-22):
1,直接看网表,找到模块,看看内部那个cell不能map,查看库是否支持这种cell
2,查看check_design,
反正总能找到原因的

网友(2014-03-08):
please use the check_design for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