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选择pad

楼主(2011-09-10):
最近在设计版图,库里pad较多,不知如何选择?哪位高手请赐教,先谢了!

网友:
这就得看IO application note了,foundry会给的。一般从功能,驱动能力,ESD等方面出发

网友:
楼上正解. 通常还需要考虑:
1) loading, 也就是驱动能力.
2)speed, 200M输出和10M输出不是一个等量级的。
3)power, 通常pad还有接收功能,那么多大的功耗是你能接受的。.
4)esd能力
5)area,以及你package需求,也就是说,你的die需要多少pad,如果满足你package要求的话。是否适合.
...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