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SIwave 64位 破解檔案

楼主(2011-09-11):
請問誰有啊? 可以分享一下嗎? 急需啊.... 先謝謝了!!

网友(2012-01-03):
先用32位元安裝然後再將整個安裝好的檔全copy到64位元中即可以使用

网友(2012-07-11):
好主意,但我没有试过。

网友:
I have try this method,it can work

网友:
话说我没有

网友(2012-10-07):
回复 楼主:

好主意, 試試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哪兒可以找到破解檔?

网友(2013-01-22):
好主意, 試試囉

网友(2014-02-27):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装siwave5的,但是我32bit的电脑可以用,拷到64bit以后,siwave reporter出错,没法打开。怎么回事。我的做法是直接在32bit上安装可以使用之后,直接把安装路径下的ansoft文件拷到64bit电脑上,还有别的需要注意的吗?
谢谢了,都整了两三天了,急死。

网友: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装siwave5的,但是我32bit的电脑可以用,拷到64bit以后,siwave reporter出错,没法打开。怎么回事。我的做法是直接在32bit上安装可以使用之后,直接把安装路径下的ansoft文件拷到64bit电脑上,还有别的需要注意的吗?
谢谢了,都整了两三天了,急死。

网友(2016-08-11):
为什么我的SIwave7死活破解不能用,完全按照那个破解方案来处理的啊!!
郁闷的不行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