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substrate 是RED-P 的trench power mosfet 容易发生soft breakdown?

楼主(2011-09-11):
RT,
还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先在这里谢过了
P.S 为什么重测之后就不会有soft breakdown?

网友:
e  重测后又没了 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3-03-18):
这边知道red-p的人不多,你的问题常见的可能是漏电流导致的soft-bd,在有电压之后漏电有所降低而已。

解决方法在于你的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