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的optimize

楼主(2011-09-11):
最近面试被问到的几个DC的问题:1)DC的流程里面optimization是怎么实现的(以加法器为例)?2) wire_load怎么设?3)DC用的lib和encounter用的lib是一样的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
1) 就是dc的flow吧, elaborate + map , 具体再问下
2) 一般设成zero WLM , 也可以设成其他的,
3) 一样的,都是 .lib  format ,

网友:
首先恭喜icfb荣升版主,您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

1)opt可以是时序,也可以是功耗和面积。以加法为例,在DW中有许多种加法器,与速度快的,也有慢的,按照时序约束找到满足时序要求的,在里面再选面积和功耗最小的
2)wire load可以是zero,非zero的某个,topo
3)DC一般用NLDM或CCS的lib,encounter里面一般用NLDM或ECSM的lib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

网友:
多谢涛哥 补充!!

不过dc的时候用ccs  lib很少,   edi的ecsm lib是signoff用的, 我还没用过,在edi里面

nldm的 比较通用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3)DC一般用NLDM或CCS的lib,encounter里面一般用NLDM或ECSM的lib
想问一下:CCS 和ECSM怎么解释?
刚拿到smic65的工艺,对于同一个corner有好几个文件:
scc65nll_hd_hvt_ss_v1p08_125c_basic.lib
scc65nll_hd_hvt_ss_v1p08_125c_ccs.lib
scc65nll_hd_hvt_ss_v1p08_125c_ecsm.lib
其中_basic.lib中/* ModelType  : NLDM, NLPM                                                               */
     _ccs.lib中/* ModelType  : NLDM, NLPM, CCS_timing, CCS_noise */
     _ecsm.lib中 ModelType  : NLDM, NLPM, ECSM
NLDM:non-linear delay model(非线性延迟模型)
NLPM,CCS,ECSM分别指什么?
我用encounter P&R,那就选*_basic.lib 或*_ecsm.lib,具体点还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2) 一般设成zero WLM , 也可以设成其他的,

    他问的wire_load怎么设?
难道不是举个例子)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tsmc18_wl30" -library "slow"
set_wire_load_mode top

你说的zero WLM又是什么?

网友:
就是zero fanout 那种wireload model, 一般名字里面包含zero的,
比如: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zerowireload -library "slow"

看看.lib 就知道了,

我看到很多 综合脚本都是用zero wireload model来做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设置set_wire_load_model
只设置set_wire_load_mode top吗?
我在*.lib中没查到"wire_load" 或"zero"

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mode 和 model 是 2码事情,

model 有 top , segmented ,  enclosed  3种模式,
效果不一样,

model 是model name,  选其他model也行的,
没有规定一定要用某个model,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model和mode不一样.
我现在只想确认我手里的库是不是少点东西.
我打开一个*.lib看了,
查不到"wire_load"的说明

我在tsmc0.18um的文件里就看到过:
/* wire-loads */
  wire_load("tsmc18_wl10") {
    resistance  : 8.5e-8;
    capacitance : 1.5e-4;
    area        : 0.7;
    slope       : 66.667;
    fanout_length       (1,66.667);
  }

网友B:
NLDM 是传统的liberty format,  就是一开始的.lib ,  经典款, 只包含timing , power信息

CCS : composite current source,是synopsis为了90、65nm下多power,timing,noise合一的
lib,而且计算算法比较精确,可以做signoff,  比如pt 和icc都可以用ccs db 做link path,

ECSM : effective current source model ,  cadence主推的,类似ccs的lib, cadence自己的算法,
为cadence工具提供signoff 程度,比如edi ,  celtic ,

synopsis flow的工具可以用ccs, cadence的用ecsm,

如果不想太麻烦,直接用NLDM 也行的, 一般CCS/ECSM 文件都很大,几百M,

网友(2013-01-05):
    说的很好。

网友(2016-04-06):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有一点我不太懂,icc如何用ccs库进行更精确的时序分析呢?您说在icc中设置link path,是设置link_library吗?但是link libray只是放一下gate level netlist中用到的instance而已,怎么会用它进行时序分析呢?不太清楚

网友:
dc可以根据面积优先,速度优先,power优先做优化。
wire load可以在没有routing之前估算wire的cap和delay

网友:
DC大致分为三个步骤:

Elaborate(不作时序优化)
Logic Level Optimization
Cell (& Physical for DCT/DCG) Optimization

前面两项优化对DC就是个笑话...

网友:
学习一下,刚下了smic055的的工艺库

网友(2016-05-13):
回复 网友B:

    NLDM:non-linear delay model,那么NLPM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16-12-08):
   NLDM:non-linear delay model   NLPM:non-linear power model

   在lib中,NLPM通常在NLDM的上面,就是上面icfbicfb提到的,“经典款的lib的format,包含timing,power信息”,其中的timing的部分是NLDM,power的部分是NLPM,都是以查找表的方式存在于库中的,查找表的格式以及查找表的索引分别代表什么可以在lib的头上找到格式范例,比如有的lut的索引为input net transition和total output net capacitance

网友:
回复 网友C:

    NLDM:non-linear delay model   NLPM:non-linear power model

   在lib中,NLPM通常在NLDM的上面,就是上面icfbicfb提到的,“经典款的lib的format,包含timing,power信息”,其中的timing的部分是NLDM,power的部分是NLPM,都是以查找表的方式存在于库中的,查找表的格式以及查找表的索引分别代表什么可以在lib的头上找到格式范例,比如有的lut的索引为input net transition和total output net capacitance

网友(2018-12-14):
回复 网友D:

   学习,水经验

网友(2021-06-18):
引用 网友B:
NLDM 是传统的liberty format,  就是一开始的.lib ,  经典款, 只包含timing , power信息

CCS : composi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