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VCO小可以降低VCO自身的噪声吗?

楼主(2011-09-11):
在CPPLL设计中,最近看到有篇论文里提到KVCO小则VCO自身的相位噪声水平也低,请问有这回事吗?哪位达人可以大概解释一下呢,如果是的话。
因为以前只知道KVCO小,可以降低LPF的噪声在环路里的贡献。

求教!
谢谢!

网友:
哪篇论文??发来看下

网友:
Can improve a little bit, because smaller Kvco--> smaller nonliner cap --> less AM-PM conversion; However, the improvement is very limited, such as 1dB.

网友:
KV小不仅仅是降低自身噪声,分析下环路参数就明白了,DIV,PFD,CP LF 所有的噪声都会乘以KV,所以小的KV是降低PLL系统噪声的主要方法。

网友:
看下PM->PN 和AM->PN的公式就明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篇复旦的硕士毕业论文,不过在公司的电脑里,我改天上传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的结果也是这样的,变化得很小,就VCO自身的噪声来说
    非常谢谢大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吧?
    通常只说KVCO小,LPF的噪声在环路里的贡献小
    CP DIV PFD REF之类的噪声和KVCO没关系吧
    请问您在哪里看到的呢?能说的详细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两个公式在哪里有呢?能把文章发给小弟吗,或者告诉我哪本书也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关系的,你的输入噪声要通过环路传输函数,这些函数都和KVCO有关系,所以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设环路增益为H0,分频比N,则对来自REF的噪声的传函是NH0/(1+H0),虽然H0中含有KVCO,但是由于这个表达式分子分母都含有H0,所以和KVCO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
KVCO小了说明你的varactor也小了,这个肯定可以降噪。但主要的贡献还是在PLL

网友:
回复 网友E:

    KVCO决定环路带宽,低通特性的噪声,对PLL的噪声有贡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你觉得分频比N增大了以后,对于抑制REF的噪声是好还是坏呢?
    应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
根据噪声传输特性分析,N增大,会恶化PLL带内噪声,因而N的增大会加剧REF的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按你上面的逻辑的话,N大了,带宽也要减小啊
这应该怎么考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我请教你下,你环路带宽怎么确定?

网友:
极端情况,kvco等于varactor就不需要了,很多由varactor导致的am-pm conversion就都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CPPLL带宽的确定是一个速度和PN折中的反复计算的过程,大多数通常会先定一个初始点,这个点的设定也和具体应用有关(比如REF的频率的高低)。
    只是觉得你的说法和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按你的逻辑,既然单纯地KVCO的增加会增大环路带宽,所以加大REF噪声的贡献,那么单纯地增大N则会减小环路带宽,那么就不能简单地说增大N会增大REF噪声的贡献,不是吗?
    另外,可以问一下你觉得环路带宽怎么确定吗?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