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rDes..

楼主(2011-09-11):
不知道serdes属于这个板块的么,就这了。
一大学好哥们原来做电源管理的,想转行做serdes,请问serdes具体涉及的领域是什么? 电路方面要做PLL, VOC,CDR 会涉及到高速AD/DA么? 谢谢啦。

网友:
没AD,DA,不过都是数模混合。都一样的,不好转哦,夸°有点大。

网友:
电源做的好的话转SerDes也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模拟电路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SerDes也是由一个个小模块搭起来的,要是对基本的结构有较深的理解的话应该问题不大,而SerDes里涉及到的模块大的就是接收和发射,比如接收里又会包括大家熟知的前置放大器和均衡器,时钟数据恢复电路等,然后再加上串并-并串转换模块等!二楼的兄弟说的也对,是有些数模混合的东西在里面,但是SerDes如果再往上面走就是PHY,那么这个东西里面SerDes就会成为一个模块,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ADC和DAC了!

网友(2012-03-22):
哥们,还是做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