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个load regulation问题,看看有没有明白人

楼主(2011-09-11):
buck的load regulation随着负载的增加是如何变化的?为什么?

网友:
按理还说应该是负载越大,输出电压就会越低。因为总有resistance是没有办法regulate 到的

楼主:
什么resistance呢?
我的理解,因素有多种。其中一种,输出是基于PGND,基准电压是基于AGND,随着电流增加,PGND到AGND压降增加,使得输出降低。

还有一种因素,随着电流增加,FET的压降增加,但我看不出对输出有和影响,因为输出是调节点,应当根
FET的压降没有关系呀?

回复 网友A:

网友:
哈哈,负载越大,环路增益越小,系统误差就会变大,因为load regulation 是看稳态值的,所以load regulation 要求高,就意味着你的buck增益要做高,而补偿就会变得困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不考虑寄生效应
     具个具体点的例子,比如最简单的PWM+integrator 的DC-DC, 随着电流越增越大,PWM去比较的 integrator的输出电压也会越高,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导致integrator 的opamp进入非线性区,而这时候opamp的gain变小,导致输出出现误差,从而使输出电压下降而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时候输出电压其实就不够高咯,然后造成duty cycle也偏小,从而导致输出电压也变小。所以总体看来就会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网友:
Load Regulation本身是一个比例因子,和负载大小本身没有关系:
Load Regulation=dVout/(Iout*Vout)*100%
增加Iout, dVout也在增加,排除寄生因素,这个参数本身是不随Iout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