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做signoff那几个选项怎么填写阿?

楼主(2011-09-11):
如图,求问

楼主:
2009的ICC不支持2010的StarRCXT吗?

网友:
signoff_opt 等 signoff 选项 是把 pt, starxt ,hercules集成到icc里面,
如果觉得分别控制好, 还是不用的好

外面独立用这些工具吧,

一般来说 老工具是不能支持新工具的feature的,有的连数据偶没法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就是看见了想看下怎么用的,因为他可以自动优化。之前遇到那个后仿没跑通的情况,现在准备各种方法都尝试一下。那个max image是什么啊?

网友:
不知道  ,

PR 流程和 这个signoff_opt 没关系 ,  signoff_opt只是为了把PT, hercules, starxt, icc一起用,
有利于synopsis的工具推广,一套东西,

PR做的好的, 可以在前面加些余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