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如何用spart6最少资源门级电路结构设计一个加法器,输入255bit,输出8bit

楼主(2011-09-12):
最近这几天的一个任务,看了1一天spartan3和spartan6的内部结构PDF文档。现在还没有完全想通,特来求教
问题:
用spart6设计一个加法器,输入255bit,输出8bit。(输出的8bit是对255bit数据中的1的总个数)
input clk;
input grst_n;
input [254:0] data_i;(输入是任意的255bit的数据)
input  ce;(数据输出的使能)
output [7:0] data_o;(输出是对输入的255bit数据中所有1的和)

原来的设计思路:
采用spartan3时,直接用RTL写的全加器来设计占用的LUT资源明显要比用门级电路(原语)设计的资源占用量多。
所以采用用门级电路的方法来设计,spartan3中的设计用到了这些原语: LUT2_L    XORCY(异或门)  MUXCY(选择器)   LUT3_L  LUT4_L    FDE(寄存器),
先将data_i的前[224:0]分成16个14bit的数,通过原语设计的电路结构计算出16的3bit的数据(因为7bit的数据计算出来最多可用3bit的的数据表示,如7个1,之和最多等于7
                             [13:0]        →    [2:0] 、 [5:2]
                             [27:14]      →    [8:6] 、 [11:9]
                              ......      依次类推
                             [224:211]  →
然后把剩余的[254:225]中的前16bit作为进位,与前一步计算出来的16对3bit的数据用LUT2_L    XORCY(异或门)  MUXCY(选择器)构成的全加器进行计算变为16个4bit的数据,然后依据此种方法类推,最后算出一个8bit数据。

现在的设计思路:
因为原来的器件是spartan3,现在想要用spartan6,也要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我看了spartan6的文档,里面的结构与spartan3的差别比较大,里面有个直接的4位全加器CARRY4  ,但是我一下还是没有想到怎样设计,请教各位大侠了,过两天就要上交任务了。。。。十万火急啊,可能很多方面不是说得很清楚。要是哪位大侠知道怎样设计,麻烦您说的详尽浅显,感谢了

网友:
SPARTAN3为4输入查找表,spartan6为6输入查找表,做255位的加法器,在SPARTAN3下,最好4位作为一组,spartan6下6位作为一组,这是我的理解,你看看可以不?

楼主:
我还是不太懂,楼上的可以说的更详尽吗,我知道Spartan3主要是4输入的查找表,Spartan6是6输入的查找表,但是在设计这个加法器的时候还是不太清楚怎么用,特别是Spartan6中的CARRY4  这个我怎样在设计中很好的利用??

网友:
不介意速度,可串行工作。ce使能时所存data_i。
然后每次加N个bit,总共需要ceil(255/N)个周期完成一次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