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后仿真

楼主(2011-09-12):
sdf带有FF,SS的延时的,也就是min,type,max3种延时,
实际上仿真,用的是哪个延时呢?需要工具指定?

网友:
对,可以通过工具去选择使用哪一种,至少我知道modelsim是这么做的。

楼主:
兄弟,modelsim在哪设置的?

楼主:
vsim -sdftyp /-SDFmax/-sdfmin

网友:
VCS,要怎么设置??

网友:
仿的比较多的是max和min,type也仿不过没有max和min上的向量多

网友:
我们只仿max和min的